怎么样用GT09-C30USB-5P通讯

楼主(2016-03-10):
新手,买了GT09-C30USB-5P电缆,不知道电脑与plc连接时需要做什么设置,求解答

网友A:
要装驱动。根据连接类型的不同。如果触摸屏,安装软件的时候驱动已经装过。第一次连接时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就行。
如果是PLC,要装一下指定的驱动,在相关目录内。
下载积分:+1(zaijin) 真诚感谢!

楼主:
连接plc,还是想问怎么样具体操作。

网友B:
触摸屏与plc连接有专用的电缆,电脑与plc连接可以通过屏的穿透功能实现,在编程软件中可以设置
下载积分:+1(zaiji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