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维修

楼主(2016-03-10):
我是零基础维修经验。我想问问各位大神,学习维修触摸屏难吗?自己独立学习可能吗?
诚信待人

网友A:
从零学这个 不是难 而是很难
建议拜师

网友B:
只要有资金支持,其余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C:
维修触摸屏,看你维修到哪个级别,芯片级,这个特别难,特别进口屏,资料都不多。换件,如换屏,换触摸板之类,基本不要什么技术。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也想拜师或者找培训班。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诚信待人

网友D:
估计不会有这种培训班。
1 触摸屏品牌多,型号多,电路图不好找,原生产厂也不会给。
2 如果换组件,只要能找到(或者两台同型号拼一台)一般有点技术的都能自己修,不会送出修理。
3 如果芯片级修理,那么没基础的不是靠几个星期的短训班能学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