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故障

楼主(2016-03-10):
各位大神谁修过此故障PLC,输入、输出点、运行、故障指示灯同是在一闪一闪的

网友A:
先查电源。

网友B:
全图啊。。都没看清楚。CPU型号

网友C:
估计是坏了,over!

网友D(2016-04-10):
电源引起的故障!

网友E:
电源方面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输入一闪一闪的问题,换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