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0):
我有一台西门子s7200,CPU 224 xp 的,上面有两个端口,怎么可以在port1口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在port0口那里就不行呢,这是涉及到哪方面的,本人西门子时新手,求大神求解

网友A:
在stop状态下试试

网友B:
在port1口下载程序,查看系统块里端口的设置,看看二个端口的设置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是端口坏了。

网友C:
西门子200的prot0和prot1是2个独立的基于RS485的ppi通讯口。
如果在prot1通讯可以,而prot0不可以,首先说明通讯电缆、通讯参数是正确的,那prot0为什么无法通讯呢?可能的原因是prot0口已被用户程序改写的通讯模式,查看用户程序,看程序内部是否有对SMB30的赋值,如果有说明被改写了,可以将cpu切换至stop模式,让通讯口返回到ppi模式,另一个原因是prot0口硬件故障,这个只能修复硬件通讯口解决。
  • 下载积分:+1(13573331612)

网友D:
    你用的编程线缆是专用的吗?还是485转232自制的?如果使用自制的话,大部分原因是编程口烧掉了,自制的不支持热插拔的,稍不小心就烧掉了

网友E:
    看在stop状态是否可以下载,如果可以说吗PLC程序里有指令加port0口占用,如果不可以很有可能是port0坏了

网友F:
    看看你的设置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G:
    我来学习,希望大神们关照关照,谢谢。

网友H:
    多是通讯惹的祸

网友I(2016-04-09):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200的prot0和prot1是2个独立的基于RS485的ppi通讯口。
    如果在prot1通讯可以,而prot0不可以,首先说明通讯电缆、通讯参数是正确的,那prot0为什么无法通讯呢?可能的原因是prot0口已被用户程序改写的通讯模式,查看用户程序,看程序内部是否有对SMB30的赋值,如果有说明被改写了,可以将cpu切换至stop模式,让通讯口返回到ppi模式,另一个原因是prot0口硬件故障,这个只能修复硬件通讯口解决。

    三楼正解,端口0和端口1是相互独立的,如果端口1可以正常建立通讯,说明:编程电缆、软件都没有问题。如果端口0的用途被被改写(特殊存储器SMB30的编程设置对应端口0 ;SMB130对应端口1)。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