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 Profibus DP通讯 数据交换区对应问题

楼主(2016-03-10):
s7-300DP 网络S7-200 EM277模块,EM277选择8个字节的数据交换区300组态 I Address 8-15 Q Address 8-15
EM277 偏移地址 VB100
对应关系 VB100 ---QB8
VB101------QB9
VB102------QB10
VB103------QB11
等等
.
VB108----IB8
等等
VB115-----IB15
EM277 的VB存储区好理解 S7-300的 QB IB 不是输入输出地址吗,编程时被占用了,不想用QB IB作为对应关系 怎么没办
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谢谢解答

网友A:
你首先把硬件组态好 看看分配就明白了

网友B:
LZ, 这个对应地址你可以改成PLC的虚拟IO地址, 就是没有被实际的IO点占用的, 你上面的对应关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