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运行中电机线破损短路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6-03-11):
昨天晚上接到一个外省客户的电话说设备运行中突然短路冒火花设备停了开不动!这情况我没遇到过突然出现这情况会不会烧驱动器了?还是电机
现在等着回复客户!

网友A:
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啊

网友B:
如果单单是电机电源线短路了,一般是步进电机可能坏了,驱动器一般是有保护功能的,不容易坏

网友C:
如果输出端短路,很多可能烧坏驱动器,
马达线短路,对马达的损伤较少,

楼主:
上午外出维护刚刚才回来,感谢大家的回复
客户那边的情况是驱动器输出到步进电机的那一条线,我致电了供应商的技术员他们给我的回复是驱动器的几率大过电机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