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测量模块数据转换及保存?

楼主(2016-03-11):
模拟量温度输入初始化、数据保存程序请大师指点,谢过!

楼主:
说句话吗!

网友A:
是什么程序?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感谢!是温度采集与保存 ..

楼主:
温度采集、保存程序,是实际应用程序中一部分,请看看这段程序有何不妥,指教,谢谢!

楼主:
原上传扩展模块设置的地址有问题,本次经修改。

网友B:
下载学习看看
下载积分:+2(windylj168) 感谢关注,请指点一二, ..

楼主:
请多关注,提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C:
下载学习看看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请多提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