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伺服脉冲清零问题

楼主(2016-03-11):
用三菱的PLCFX3U采用dszr原点回归(脉冲输出为Y0),并且要求清零伺服(三菱J4伺服)的脉冲,看到PLC的Y4(Y4接伺服的CR端)有一个脉冲信号发出但是伺服的显示的脉冲就是不被清零,Y4 的公共端我试过用24V,也试过用伺服的47端都不行!!
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LC发出了清零信号,伺服没接收到,那你重点查一下伺服CR信号形成回路没,46和41脚

楼主:
清零公共端是那个端口?

楼主:
现在指定了Y11为清零信号(CR端),Y4为NP端,运行归零时Y11可以看到PLC的灯有短暂的脉冲发送,但是伺服的显示脉冲就是不清零

楼主:
以下是程序劳请各位帮忙看看!!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上面少发了一张不好意思

网友B:
如程序接線沒錯,那就是動作錯了,當您作clr時,son有斷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程序接線沒錯,那就是動作錯了,當您作clr時,son有斷開嗎?
清除时伺服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