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差装那款电气CAD比较好?

楼主(2016-03-11):
老本本了,老双核2G内存的,Win7系统勉强能跑,装个电气版CAD2014和2012两个版本,跑不动,请问下是不是装2008或以下版本的是不是会好一点,06到08几个版本的电气CAD哪个好用些?还请熟悉的师傅给个建议或者给个链接,先谢谢各位

网友A:
12还跑不动的话,08更跑不动了,毕竟08是AutoCad历史上最占资源的一个版本。
还是2006跑跑算了,或者国内的电气软件用用算了。
Good Luck~

网友B:
装个2004绿色版吧,如果只是看图的话,直接装个看图软件

网友C:
2008版的Auto CAD Electrical

网友D:
08或者09
04版本的win7应该安装不上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版本越低越好,做电气图一样用

网友F:
cax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