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1):
谢谢,问题已经搞定,截稿了.

网友A:
不知道是要求可以实时调节,还是说初次调试到工艺要求的排气速度、流量(排气时间)控制好,以后就不动了。如果是后者,你在排气侧装个电磁阀+手动阀,通过手动阀调试到满足工艺要求,电磁阀控制回路加装时间继电器,保证排气时间到了关闭电磁阀。       如果是前者,不会噻

楼主:
不好意思,先前忘记说明了,是前者。
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容器内的空气量不变。。。。那么我们应该是可以算出来一个斜率对应时间20分钟刚好等于500L,,,,这个斜率就是阀体放气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容器内剩余气体计算的依据。。。

网友C:
用电气比例阀吧    或者电动调节阀   电动执行器也可以   别整这种非标的

网友C:
电气比例阀 电动调节阀 电动执行器  都可以用模拟量来调节阀门的开关大小或者角度 做过好几个自动调节气压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气比例阀吧    或者电动调节阀   电动执行器也可以   别整这种非标的

电动调节阀有哪些品牌?
这些我不太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比例阀 电动调节阀 电动执行器  都可以用模拟量来调节阀门的开关大小或者角度 做过好几个自动调节气压的设备

有详细的型号提供吗?这方面的选型我不懂。
谢谢了,哥们!

网友D:
网上找有个叫电磁流量计,是可以控制流量和流速的,跟电磁比例阀差不多,是模拟量控制的,好像比较贵,要好几万,以前了解过 ,没用过

网友D:
选型不懂就找个厂家把你的要求跟他讲,他会给你提供型号的选型的,

网友C:
SMC也有  其他的  你百度一下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也有瘀他的怀繏度一下多了去了

谢谢,已经和SMC技术工程师会过面了,他们的产品无法应用.
1结凝温度无法满足
2没有1英寸以上口径的产品
3.没有出气侧应用的案例

10楼是哪里的S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有个叫电磁流量计,是可以控制流量和流速的,跟电磁比例阀差不多,是模拟量控制的,好像比较贵,要好几万,以前了解过 ,没用过

这个刚刚查询了,只有输出功能呢?
你说的是那种?

网友C:
上海巨良  日本长野福田 德国施能  施罗德 都有
  • 下载积分:+2(kiwso)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巨良日本长野福田 德国施能施罗德 都有

    强悍,还真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哇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