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指令如何运行 报警4

楼主(2016-03-11):
[attachment=145252]
我要往变频器地址H7F00(运转控制地址)写入正转控制字(H81)
MSG指令里面的addr=400001+H7F00=40001+32512=72513=H11B41 这个值对吗?
dataptr=&VB0 这个地址使用有什么要求吗?
为什么我的error一直输出4号 报警?

网友A:
你的输入参数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要访问的Modbus地址存在问题。
你可以尝试一下将ADDR的值改为432513,然后再测试。
不要对于这个地址大于49999心存疑惑,在手册上已经注明这一点。
[attachment=145255]
Good Luck~

网友B:
4#报警:请求参数错误。
addr填入:432513
dataptr=&VB0 这个地址使用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要求,仅仅是接受、发送的数据暂存区,不要与其它程序段地址重复就可以。

网友C:
可以先用一个检测工具用电脑测试下在联机(变频器)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