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7 64位系统

楼主(2016-03-11):
哪位大神能发一个WIN7 64位纯净板的系统,能装三菱,欧姆龙,西门子200,300,SMART编程软件,威纶软件等,最好是试用过OK的。或有的发我邮箱:
707949556@qq.com
.谢谢!者能解决威纶屏编辑软件EB8000问题的。问题如图,不能显示系统设置窗口的下半部份。

网友A:
这明显是显示器分辨率的问题。你显示器是宽屏的么?换个分辨率试试。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真诚感谢!

网友B:
msdn.itellyou.cn
上面的软件最纯净,什么都没有,更没有激活。
那个软件好像EPLAN一样,不能显示完全,你试一下更改主题,改为经典主题。
下载积分:+5(平凡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C:
显示不全通常是分辨率低造成的,而分辨率低的原因与显卡和显示器有关,具体是哪个,通过试验才能知道。如果你的显示器是高清的,那剩下的就是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两者必居其一。
有时显卡驱动没有安装或者显示设置不对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3(平凡人生)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电脑是联想的X202,机子应该没有问题,最后更新系统,居然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