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对定位及回原点时候伺服只是向一个方向走

楼主(2016-03-11):
为什么绝对定位及回原点时候伺服只是向一个方向走?
请老师指点!!!

楼主:
希望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要查询一下输出端的接线是否有接对。
多多学习

网友B:
正常的,伺服原復等功能只有單一方相.
比如說原點或絕對是10度或點一定是正轉到0度後到10度或點後,以達到修正跟功能

网友C: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你要检查Y4的线是否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你要检查Y4的线是否接对
Y4接35号端NP呀应该没错哇!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帮助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