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L系列的程序存储器容量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1):
现在小弟用到了一个L02的CPU,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程序步数越来越多,然后用软件的存储器容量计算下俩,已经用到60多了,但是现场还有一半的程序没有开始编写。请问有哪位大哥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如果在不换PLC-CPU型号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行的方案?求大神指导。还有那个标准RAM,标准ROM分别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内存卡 卡槽是否支持扩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