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MS时基的计时器怎么用?

楼主(2016-03-12):
我用的是台达14SS2PLC,用T127 ,1MS时基的计时器,但是发现延时根本不对?
是扫描周期的缘故么?
需要用中断来做么?

楼主:
我仔细查阅了手册,手册上说,他就是普通的计时器,但是为什么我的延时时间
远超设定时间,也比扫描周期大得多

网友A:
你要几毫秒输出。。怎么知道不对的

楼主:
我要1毫秒,2毫秒的延时,但是延时出的长度比我用0.01秒时基做的距离都长

网友B:
这么短的延时做不到。
这个定时器是基于扫描周期的,你的扫描周期如果大于1mS(也肯定会大于1mS),就不准确了。
还有你需要1mS,你用10mS的定时器如何做得出来呢?
你只能用2mS的定时中断。
如果是外部电路需要,你可以使用输出脉冲发生器与输入计数器的硬件组合,来实现。我用过,靠谱!
下载积分:+1(zhoufeihero)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1MS的计时器需要设置比扫描周期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