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锅炉的朋友?

楼主(2016-03-12):
最近遇到一个船上用的锅炉,船是在长江里的油船,里面有个锅炉,要改,老板找了一个图纸,一看全是继电器控制的,我准备改PLC的,主要是怕以后改线路,用个PLC改程序方便。
这个锅炉,柜子上名牌是热载体锅炉,大概百度了一下,好像是用柴油燃烧吧导热油加热了之后,由导热油进行热交换。
对这种锅炉的工业不太了解,由朋友能介绍一下吗?
还有,燃烧器上面有个风门执行器,标了型号1055/23,有用过的朋友吗?
大家来指导我一下

网友A:
锅炉有专门的控制器,用不着PLC吧。

网友B:
国内用德国威索燃烧器的多,主要弄清楚启动程序,电动执行器的角度。船用的功率不大,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发个大概的工艺流程?

网友C:
肯定要装压差表!

网友D:
具体看,控温要求。本人做过高温炉,使用(百得燃油燃烧器)

网友E:
有专门的锅炉控制器,还有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燃烧器,你说的风门执行器是个带刻度码盘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B:
启动 ,关闭风门---开启风机---开启风门预吹扫---最小风门---高压打火---打开喷油嘴点火---火焰检测---如果OK关闭高压点火电源否则延时报警---进行正常负载调节!!!
正常自动关闭时,停止风机,喷油电磁阀,关闭风门待机!!!其中添加压力,温度,等条件!!!
还要看燃烧器是多级式负载调节还是无级式,多级要设置每级风门角度,无级只分三个角度--关闭,最小负荷,和最大负荷!!!
下载积分:+1(pvsysy)

网友F:
朋友你好嗨啊。。。锅炉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的。。会涉及安全哦。。一定要找个专门搞锅炉的厂搞。。

网友G:
我是锅炉厂的

网友H:
这个还用指教?

网友I:
会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个专门搞锅炉的搞。

网友J:
锅炉涉及安全,不是专业的最好别去弄吧
常熟崴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