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的使用,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3-12):
现在我想通过modbus对两台plc进行通信,双方数据交换,用的是什么协议啊,还是无协议通信

网友A:
Modbus就是通讯协议,你前面的Modbus应该是什么接口,来用Mobdus协议通讯或无协议通讯,建议在看看通讯资料

网友B:
一个机子做主站 一个机子做从站,然后按照MODBUS的通讯协议做就好了

网友C:
做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如图所示
江浙沪承接工控工程18168995588,刘。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直接有封装的modbus协议,其他大部分要自己写了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