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转矩控制模式问题

楼主(2016-03-12):
求助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急求!
我想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用转矩控制模式。从来没用过模拟量转矩控制模式控制过伺服电机,不懂的几个问题想问问,
1:当电机的输出力矩达到设定力矩后电机什么反应是保持设定的输出力矩停止转动还是会反转。达到输出力矩后,伺服电机驱动器会不会给出一个信号是plc可以接收的让我知道,它达到设定力矩了然后才去下一步行动。急求啊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转矩控制模式电机的正转反转还是停止,取决外部负载力矩。电机力矩大于负载力矩,正转(要限速,不然会输出最高速);相等,停止;小于,反转。电机输出力矩是模拟量给定的,但电机速度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