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 测速度

楼主(2016-03-13):
请教高手 SPD X000 K5000 D0 测速用接近快关,为什么D0 中的数据波动很大。用怎样的方法更精确 用平均值吗 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一周就记一个的话误差就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最好装多个感应点,读更多的脉冲

网友C:
用单开双关指令,测出转一圈的时间,在用60来除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注意编程顺序,不然没数据

网友D:
用累计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