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 安装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6-03-13):
安装的是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系统是WIN7家庭版,怎么办才好呀,我的本子呀是不是要更换系统才行呀

网友A:
这个版本的软件支持WIN7系统的,如果确认安装文件无问题,则考虑换操作系统,或者用虚拟机系统。

网友B:
用旗舰版或企业版!

楼主:
多谢各位,关了杀毒并以管理员运行就可以了,唯一是英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关了杀毒并以管理员运行就可以了,唯一是英文的
可以设置为中文的。论坛有教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关了杀毒并以管理员运行就可以了,唯一是英文的
200可以修改语言的,在tools里最后一个选项,选择中文,关掉软件再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