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欧姆龙plc的编程界面怎么缩放到和屏幕一样大小啊?

楼主(2016-03-14):
谢谢了,新手学习。请求帮助,还有关于欧姆龙软件的使用手册等。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点右上角的最大化按钮,右上角有两组窗口控制按钮,一个是软件窗口的,一个是程序界面的,软件手册可以直接去官网注册个账户下载就是了,很多资料的!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