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6-03-14):
只有三根引线,拍得不是很清楚,下面字母好像是RC16A-30V [attachment=145301]

网友A:
关键的英文被档住了,
RC16A-30V 只能说明该东西的额定能力情况吧

网友B:
rc滤波器吧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QQ:346994482

网友C:
滤波器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真诚感谢!

网友D:
像互感器一样穿线,和漏电开关的差不多过零保护吗?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回答,它是接在接触器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