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但是不知道有哪些软件不兼容

楼主(2016-03-14):
经常用的PLC有:三菱,台达,信捷,松下
人机界面有:海泰克,维纶,组态王
数控系统有:FAUC,三菱,广数
现在笔记本都是WIN10,问了销售人员,说不能装XP系统,说会出问题。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笔记本。有没有好用的推荐下,谢谢啦

网友A:
你说的那些软件都支持WIN7系统的,可以安装WIN7操作系统的,或者用虚拟机XP系统。

网友B:
我2013年win7 64位很多工控软件不兼容,改成WIN7 32位基本都能用。现在应该64位都能兼容了吧,否则电脑内存就无法扩展了

网友C:
用WIN7不后悔。再做个XP,双系统。

网友D:
不能用,装虚拟机也一样。XP就不要装了,找不到驱动,只能用虚拟机。好像第六代I7也只支持win10,win7也装不了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