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加密

楼主(2016-03-14):
cp1h我设置了读保护和禁止覆盖,然后怎样才能解除密码,我传进去后,怎样才能读出程序,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用自己的密码就可以解除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