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力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6-03-14):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怎么计算伺服马达的压入力
伺服马达水平控制一个压铆装置,伺服旋转带动压铆装置压入螺丝帽,请问不要扭力反馈装置,怎么计算这个力呢?有具体公式吗?(有误差可以的)

网友A:
伺服有扭矩模式。。精度为额定扭矩的1%

网友B:
三菱伺服有转矩控制模式,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就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扭矩控制

楼主:
我没用过扭矩模式控制,大多数用位置控制的,
我想问大家一下,利用,现在的额定转速,额定扭矩,设定转速,负载的重量,伺服带动负载直线运动,就想知道现有的数据能否大概计算出实际的负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