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各位达人,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问个简单问题。
在用FC编写块时,整形类的中间量肯定是要定义成为TEMP或者DB数据块的。我的问题是在FC中,如果我要使用位中间变量,是否也要在TEMP里定义?
如图是个FC块,段落3中的M0.1只是段落2中一个判断条件,那么这个M0.1就这样用还是需要在TEMP中声明下?
望赐教。

网友A:
M0.1已经属于全局变量了,在FC中使用全局变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谢谢解答。其实我本意是想在FC里定义一个局部的位变量,也不想使用全局变量。如果我要在FC使用局部变量,我是否要在TEMP里声明一个局部的位变量呢?

网友A:
在FC的TEMP中定义变量,在使用时需要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
好的。也就是说如果FC需要使用中间位变量,在不使用全局变量的情况下,需要在TEMP中声明中间位(离散)变量?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临时变量的生命周期到FC调用结束。

感谢。
  • 下载积分:+2(james195) 热心助人!

网友B:
    m0.1只需要在symbol定义,如果要使用局部变量需要在temp中重新定义
    h_double_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