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有關fx2n 計時器問題, 在執行 某計時器動作中 , 有無相對應的   內部暫存器存  放該計時器目前值.  (執行的時間或剩下時間)
謝謝~~~~

网友A:
引用楼主prog12002于2016-03-14 14:57发表的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有關fx2n 計時器問題 :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有關fx2n 計時器問題, 在執行 某計時器動作中 , 有無相對應的   內部暫存器存  放該計時器目前值.  (執行的時間或剩下時間)
謝謝~~~~

定时器T就是一个结构:
当作为触点使用时,作为定时时间是否到的标志,例如:

LD T0

当将其作为16位数据使用时,指示的就是已经过去的时间,例如 MOV T0 D0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prog12002)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恩  cvlsam 先進的提供~~~~~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