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驱动器的位置和转矩控制的互换

楼主(2016-03-14):
各位朋友:有哪位知道是否有一款交流伺服驱动器,在控制电机的运行是,先按位置控制运动,等到达了指定位置时,又按转矩控制方式运行,整个过程一次完成。是否有那款驱动器可以实现该功能。谢谢!

网友A:
直接可以扭矩加位置,,什么设备

网友B:
一般的通用伺服都可以啊 伺服用输入点功能切换即可实现 位置/转矩模式切换

网友C:
用汇川的吧 性价比高 功能强大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