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我准备做一条电镀线,电镀线总成65米,输入点150点,输出200点,我打算用三菱的方案
1-主基板模块Q33B
2-电源模块Q61P
3-Q01UCPU
4CC-Link系统主站模块QJ61BT11N
5直流输入模块QX40
6触点输出模块QY10
然后我在电镀线上面放几个控制箱,每个箱子里面放几个远程输入和输出模块。
我现在问题是,我没研究明白这个QJ61BT11N到远程IO模块的距离,我主控制箱到1号IO模块是6米,然后1号站到2号站距离是10米,2号站到3号站是5米,3号站到4号站是5米,4号站到5号站10米,5号站到6号站10米,然后6号站到7号站是20米。我没看懂说明书上面IO模块之间距离是多远,CC-LINK的专用电缆用什么样的?请大神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才多远啊

网友B:
距离不是问题,CC-LINK的专用电缆,市场有现成的专用线卖。买PLC时跟模组时应该就有得卖。
多多学习

网友C:
可行 绝对可行

网友D:
没有问题。。。不到50米。。500米都没问题

网友E:
一般是100米,超过的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