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各位大师,怎么利用三菱PLC及外部开关信号检测电动机的真实转向,比如我启动电动机正转,PLC给出正转输出信号,电机正转启动,正常,当因某种原因电动机的相位出错,电机反,通过检测信号给PLC,PLC检测出反转并输出停止信号。

网友A:
记得有种元件叫相序保护的东东,试试

楼主:
您说的是相序保护继电器,我说的是事实的转动方向,比如正转时通过PLC程序检测的确是正转,就输出正转灯或正常灯,当故障,电机反转,PLC检测出反转,就输出反转灯或故障灯,谢谢

楼主:
引用楼主ntsd51于2016-03-14 20:26发表的 怎么利用三菱PLC及外部开关信号检测电动机的转向 :
各位大师,怎么利用三菱PLC及外部开关信号检测电动机的真实转向,比如我启动电动机正转,PLC给出正转输出信号,电机正转启动,正常,当因某种原因电动机的相位出错,电机反,通过检测信号给PLC,PLC检测出反转并输出停止信号。

网友B:
您 要是不嫌麻烦的话,就加个编码器吧,这个就可以测出来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能指导下程序怎么写吗?

网友C:
找有A、B相的编码器,解析不用高,装在机构上,将讯号拉回PLC。
当A ON时 B发生正脉冲 假设为机构旋转正方向,反之 A ON时 B发生负脉冲为反方向。
这部分程序需要看实际机构旋转与你编码器回授讯号是A领先或B领先而定,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