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请各位老司机给小白我解答解答:为何执行指令:[MOV K528 D0]

                                                                                [BCD D0 D2]

     后 D0为528
         D2为1320

这是为什么呢?不都是十进制数吗?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BIN指令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十进制 15
bin     1111
BCD  0001 0111

[attachment=145327]

网友B:
BCD是二进制转为10进制  应该是在涉及到运算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指令

网友C:
看下图:
各位老司机的意思是说:将528 的BCD码     5:0101   2:0010    8:1000
当做二进制数B0101 0010 1000,然后在转换成十进制K1320   ?
但假如我要用D2作为计时器T1的设置值,那T1的值到底是100ms*528=52.8s呢?还是100ms*1320=132s呢?谢谢!

网友D:
528 的BCD码     5:0101   2:0010    8:1000     组合在一起:0101 0010 1000   转换为十进制数1320
各位老司机的意思是说:将528 的BCD码     5:0101   2:0010    8:1000
当做二进制数B0101 0010 1000,然后在转换成十进制K1320   ?
但假如我要用D2作为计时器T1的设置值,那T1的值到底是100ms*528=52.8s呢?还是100ms*1320=132s呢?谢谢!

楼主:
各位老司机的意思是说:将528 的BCD码     5:0101   2:0010    8:1000
当做二进制数B0101 0010 1000,然后在转换成十进制K1320   ?
但假如我要用D2作为计时器T1的设置值,那T1的值到底是100ms*528=52.8s呢?还是100ms*1320=132s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