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4):
请各位老司机给小白我解答解答:为何执行指令:[MOV K528 D0]

                                                                                [BCD D0 D2]

     后 D0为528
         D2为1320

这是为什么呢?不都是十进制数吗?谢谢各位!

网友A:
BCD 格雷码与二进制,楼主百度一下两者的不同,第二行是将D0的二进制,转为格雷码。
看了后,还是有疑问!
假如我要用D2作为计时器T1的设置值,那T1的值到底是100ms*528=52.8s呢?还是100ms*1320=132s呢?谢谢!

网友B:
BCD D0 D2:
==> K5= 0101
==>K2= 0010
==>K8= 1000
所以:D2 = 0101 0010 1000 = 1320
谢谢了!看了后,还是有疑问!
假如我要用D2作为计时器T1的设置值,那T1的值到底是100ms*528=52.8s呢?还是100ms*1320=132s呢?
  • 下载积分:+3(zhao053900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