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W10下装欧姆龙软件

楼主(2016-03-14):
如图。也试过手动在文件夹里面安装。还是那样。

网友A:
VM,安装XP系统

网友B:
拿个不完整的软件装个毛线!

楼主:
论坛下载的,XP系统完美运行

网友C:
win10可以安装 欧姆龙软件 但是软件连接PLC的USB的驱动 装不了 已经跟欧姆龙客服确认过了
mythic

网友D:
WIN10 64位,一切正常,驱动装不了的可以直接浏览到驱动文件夹重装,否则就卸载,然后邮件管理员运行安装程序,中途提示驱动的时候点始终安装(根据的你账户权限可能会提示)
以上仅限微软原版系统,优化系统不保证

网友E:
W10支持9.5版本,低于9.5不支持,无法链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