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Q系列'Plc与上位机以太网通信,怎么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3-15):
plc内置网口,目前显示err

网友A:
同求??????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PLC的参数内置以大网端口设置里的IP地址与上位机的地址是否最后一位不一样。
多多学习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D:
题主有没有图示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