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大神一个程序,两有两备

楼主(2016-03-15):
有四台风机,要求 1: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1号先运行5分钟后再2号风机运行。当1号和2号各运行达到12个小时后切换到3和.号4号逐台切换。依次12小时循环切换。每台运行12小时后切换!
2:故障时三台切换。
谢谢!!!!

楼主:
本人是个菜鸟。见笑!不会宏协议!!
有四台风机,要求 1: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1号先运行5分钟后再2号风机运行。当1号和2号各运行达到12个小时后切换到3和.号4号逐台切换。依次12小时循环切换。每台运行12小时后切换!
2:故障时三台切换。
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给个思路吧!!是欧姆龙的CP1L CPU .

楼主:
我想过用个2分频,再加计时间,通过计数来控制。可一台有故障就不行了,故障处理不了。我想的是1号先运行,5分钟后2号运行。当1号运行12小时后切换到3号。当2号运行12小时后切换到4号。也就是1和3切换。2和4切换。问题是某台(如1号)故障。3号就只能24小时运行了。想要的是某台故障后,另外三台依就是12小时转换。

网友A:
是一号运行5分钟,二号运行12个小时在切换一号运行12个小时在切换3号和4号?

楼主:
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2号晚启动5分钟(是因为两台同时启动电流太大,想错开)随时要保证有两台在运行,另外两台做轮换(每12小时)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