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电流冲击来去除按钮触头表面氧化层,求个思路

楼主(2016-03-15):
因为产品表面接触电阻不良,想通过电流冲击的方法去除表面氧化层,用什么办法能得到这标准的1A电流呢,太高会使触头发黑。
是否可以借鉴效验台的做法,得到一个相对较低的电流再用电流互感器放大后加载到触头两端。
小弟才疏学浅,实在没有思路,各位大神帮忙想想。

网友A:
程控调压 通过控制电压来达到控制电流的效果 可以参考下 接地电阻测试仪 通过互感器来采集电流值

网友B:
1A的开关电源呀!带短路保护的就行。

网友C:
功率控制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找些发热丝,自已做个发热圈,根据电压电阻,电流就可以算出来了。精度要求高,电子负载,精度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E:
这样可以触点去氧化层??
用个24V50W开关电源 加个24欧左右50瓦电阻差不多1A

网友F:
我记得铅酸蓄电池去极化是用脉冲电流去轰击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