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5):
求助各位大神:只运用过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我经理让我思考是否可以三角-星停止,就是在电机停止时采用从三星型运行切换到星形运行再停止。

具体是这样:有个水泵,30KW,现在需要把水提上12米高,在停机时,因为是直接停机,所以有时管路的逆止阀会震得很响,甚至有一次逆止阀都震裂了。

我们现在设想,是否可以把星三角启动反过来,让原本处于三角形运行的水泵,先切换到星形运行,再从星形运行切换到停止,这样是否能起到减缓停机时水压对管路的反向冲击?
huiyang

网友A:
这是个问题
This is a question.

网友B:
水泵前后安装储水装置,这样会有减压的性能。要不就安装变频控制。
储水装置不可能实现了。变频控制成本高!还是只能再星三角上想办法。

网友C:
星三角降压启动---->只有降壓,沒有降速。

1.变频控制。
2.分段加逆止阀。
星三角降压启动---->只有降壓,沒有降速。  可否再讲详细一点呢?星形启动时,力矩变小,扬程变短,再听水泵,不是就小一些回水压力吗?

网友D:
星三角只是变启动力矩。电流不一样。但是电机转速一样。对水流没减速作用。
但是力矩小了,扬程就短了,不就是在停机时的反向压力变小了吗?

网友D:
可以考虑安装类似于:蝶式缓冲止回阀。这样的类型的缓冲防止对止回阀造成的伤害。
好,我去了解了解你说的这种逆止阀。

网友E:
我是做了多年水泵了,你这个问题好处理,1、用变频。2、用软起(主要用这个软停功能很好用,性价比高)。3、出口装电动阀。
我们用在1200米的高压泵上就是这样搞。

网友F:
楼主说的很明白;为了节约成本;不要变频器;其实楼主的思维是正确的;应该可以尝试,
请问您如何看:星三角切换只是改变了转矩,没有改变转速,所以水流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楼主景晓丨夜猫于2016-03-15 14:54发表的 关于水泵三角-星停止设想(星三角启动反过来) :
求助各位大神:只运用过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我经理让我思考是否可以三角-星停止,就是在电机停止时采用从三星型运行切换到星形运行再停止。

具体是这样:有个水泵,30KW,现在需要把水提上12米高,在停机时,因为是直接停机,所以有时管路的逆止阀会震得很响,甚至有一次逆止阀都震裂了。

我们现在设想,是否可以把星三角启动反过来,让原本处于三角形运行的水泵,先切换到星形运行,再从星形运行切换到停止,这样是否能起到减缓停机时水压对管路的反向冲击?

最有效簡單的方法是加裝[水鎚吸收器]。
现在管路已经定型了,所以如果三角-星停止可行的话,是最优方案。

楼主:
难道没有哪位大神实践过吗?求给力啊,理论分析清楚也行啊。

网友G:
电路是可以,角运行、星停止,为何不自己试试呢?
永远年轻

网友H:
有那种缓冲器买,看到过一次没用过,再就是在水泵出口装电动慢开阀,启动的时候先开泵后开阀,停的时候先关阀,后停泵。

网友A:
考慮成本的話,用30KW以上變頻器是不化算,為什麼不加個小型PLC和幾個幾繼電器控制。三角到星形切換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huiyang

网友A:
不加PLC和話,在加個按钮和继电器 应该也可以阿,没这样用过,不过逻辑理论可以实现。

网友I:
可以试试,问题一,运行中角转星时,力矩变小,转速肯定下降,负载变化慢时,电机可能严重过载,最最坏可能堵转,三二次后电机烧。问题二,可能因接触器易受损而影响再次正常启动。

网友J:
同意14楼的说法,实验时电机的保护一定要调整好,还要防止接触器黏连

网友K:
引用楼主景晓丨夜猫于2016-03-15 14:54发表的 关于水泵三角-星停止设想(星三角启动反过来) :
求助各位大神:只运用过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我经理让我思考是否可以三角-星停止,就是在电机停止时采用从三星型运行切换到星形运行再停止。

具体是这样:有个水泵,30KW,现在需要把水提上12米高,在停机时,因为是直接停机,所以有时管路的逆止阀会震得很响,甚至有一次逆止阀都震裂了。

我们现在设想,是否可以把星三角启动反过来,让原本处于三角形运行的水泵,先切换到星形运行,再从星形运行切换到停止,这样是否能起到减缓停机时水压对管路的反向冲击?

30kw您那管子因該蠻大的,垂直12米中間再加裝止逆閥,星,三角,星電流會很大

网友L:
换软启动器,买电机功率一半的就行,用原来的原件改造下,按星型接法。

网友M:
转速没变,扬程会变吗?你想要靠牺牲电机来做一点点缓冲。软启动器最符合你。不比你星三角贵多少。除非你买假接触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N:
这个跟是三角停止还是星型停止没关系,星三角是降低启动电压用的,跟电机的转动扭矩没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考虑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