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GP-4402WW编程软件

楼主(2016-03-15):
有木有GP-4402WW编程软件
下载积分:+1(mhf0823)

网友A:
引用楼主tanyongsheng于2016-03-15 19:45发表的 有木有GP-4402WW编程软件 :
有木有GP-4402WW编程软件
這個得找下

网友B:
得安转这个型号补丁软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6-05-11):
用于GP4000E系列(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
下载积分:+5(king12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