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 流量 做成曲线

楼主(2016-03-15):
如题: 主要是液压系统调试台,需要一个2个以上AD模拟量检测,压力,流量等做成曲线显示,最好带DA2路以上,压力和曲线需要保存记录,带U盘借口,方便自动打印;需要低成本的触摸屏可以搞定;不需要带板卡的PC,PLC不用,各位有什么品牌的产品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A:
大品牌的不会这类触屏,国内小品牌的可能有,去找万能的马云看看。

网友B:
像台湾威纶,无锡信捷应当都可以实现的
还有北京的昆仑通态也可以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基本上触摸屏都可以现在的,,,曲线只能打印当前,,而且应该只能触摸屏打印,,数据倒是可以保存历史

网友D:
不带板卡的 PC 没有PLC 你模拟量信号怎么接 一般的电脑就一个COM你肯定要连触摸屏 我感觉你需要的应该是 一个触摸电脑 马云家2000-3000左右 再配一台无纸记录仪 至于软件 你可以用现成的无纸记录仪软件 也可以自己VB VC开发
如果还嫌成本高的话 就用带485标准协议的仪表通讯 然后一个485转232的模块 连接到电脑

网友C:
pc做啊。。。。那似乎可以无所不能啊。。。只是看怎么写东西了。。vb啥的。。。楼上顶起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觉得无纸记录仪靠谱点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E:
谢谢各位,我觉得无纸记录仪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