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怎么读取欧姆龙NB触摸屏的时间?

楼主(2016-03-15):
三菱PLC怎么读取欧姆龙NB触摸屏的时间啊PLC怎么读取欧姆龙NB触摸屏的时间啊,有对欧姆龙触摸屏熟悉的吗?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没用过三菱
触摸屏都有通知和定时传送功能。。。

楼主:
用数据传输功能搞定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B:
没用过三菱

网友C:
用触摸屏的宏将时间值赋给PLC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