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控制程序编写的问题

楼主(2016-03-15):
请教下,目前使用的QD75定位模块,实现的功能是马达带动平台,在A,B两点间运动。我不是很了解伺服这块的程序编写,请问实现这个功能最简洁的要写哪些程序。
好像有什么手动啊,左右极限等很多内容。。

网友A:
zp.pstrt1. 指令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是的线接好程序就简单些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在三菱的QD75手册里面有详细的样本程序,在论坛就有手册。

网友D:
QD75说明书内有样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QD75能轻松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