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fx1n-24mr怎么操作!!

楼主(2016-03-15):
三菱fx1n-24mr怎么操作!!怎么把里面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面??

网友A:
说详细一点!!!

网友B:
引用楼主15299150291于2016-03-15 22:47发表的 三菱fx1n-24mr怎么操作!! :
三菱fx1n-24mr怎么操作!!
不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C:
你是指下载程序还是什么

楼主:
怎么把里面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面??

网友A:
必备,编程软件,连接pc与plc数据线,端口设置

网友D:
锤子一上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