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MATIC PC Adapter USB A2 无法驱动

楼主(2016-03-16):
[attachment=145389]
原工控机系统故障,昨天重做系统后就出现了数据线找不到驱动程序的问题,度娘了多种方法也没能解决,谁有驱动的或者有解决办法的还请不吝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win7的没用过 我一直都用的xp

网友B:
STEP7 v5.5以上版本就自带了驱动的。WIN7系统,连接好PLC,插上USB线很顺利的自己就安装上驱动了啊。

楼主:
软件是5.5的,无法识别,已经试了好几台电脑,都是无法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是5.5的,无法识别,已经试了好几台电脑,都是无法连接
如果不是山寨线,则可能通讯适配器出问题了。

网友C:
买数据线的时候会附带一个驱动光盘的,需要重新安装驱动。用过好几台电脑了,这个A2的编程电缆必须要安装对应的驱动

网友D:
买数据线的时候会附带一个驱动光盘的,,,
赞同

网友E(2016-06-28):
我的也装不上,线在XP上可以用,WIN7 64位5.5的软件连S7300时设备管理器中老有黄色号?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