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大家好;
    前几天易能华南区域经理到我司推广他们的产品EDS800
    我现在有一项目要使用到变频器,有以下要求;
   1;功率0.2~0.4KW。
   2;485通讯。
   3;V/F控制。
  4;电压等级 220V、380V。
  5;输入电压;单相、三相。
   6;有外引键盘。
  7;体积小。
8;间距(1小时)短时间工作(1~3分钟)。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参数都符合我的要求--这些要求一般的通用变频器大部分都满足。
现在我想了解一下,使用过他们变频器的谈谈使用效果,质量如何?
不断向前

网友A:
就是一般变频器都有的

网友B:
几年前在一家公司一直都 在用EDS800当时性能还不错;但现在也几年没用过了,不知厂家有没因为降低成本而更改元器件品牌;
松下的变频器价格也不错呀
  •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网友C:
    12年使用较多,还好。
  •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D:
    你的要求不高啊!肯定能行。

楼主:
    功能应该都满足,但是就是质量问题。
    不断向前

网友E:
    你别上当
    易能变频器就是一垃圾货

    我修过几台感觉很差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分享!

网友F:
    给纸管厂的纸管设备调过参数,用的是易能变频器,反映还行。
  • 下载积分:+5(dmh) 感谢分享!

网友G:
    引用楼主dmh于2016-03-16 08:25发表的 易能变频器 :
    大家好;
        前几天易能华南区域经理到我司推广他们的产品EDS800
        我现在有一项目要使用到变频器,有以下要求;
       1;功率0.2~0.4KW。
       2;485通讯。
    性价比挺高的,我用它做485远程通讯,效果挺好的。
    案例可参见http ://www.ytakdq.com 中的易能EDS800通讯
  •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没有看到案例 ..
  •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H:
    目前小功率的变频器工艺都很成熟了,大都相差不多,如果说有差别就是在市场这一块
    有些品牌占据这个市场,有些品牌占据另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当然修的最多的就是本市场的品牌了,别的市场的品牌也不可能大都跑到这里来修。
    小功率变频建议挑常见的,如果有说法的话,用就用几个也不是问题,呵呵。
  •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网友I:
    主要看工作环境,像陶瓷厂就不行了,陶瓷厂现在主要用三菱

网友J:
    用就用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