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神帮忙解答疑问,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器

楼主(2016-03-16):
我现在在学习松下伺服,我用三菱PLC如何控制松下伺服器 A5的型号实现正反转呢。谢谢各位,麻烦帮我一下。指令还有设置

网友A:
就是用三菱的定位指令,设好脉冲个数,频率,脉冲输出端口,比如脉冲个为K-8000就是反转,K8000就是正转。其它就是线要接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要设定好。希望可以帮到你。
真诚感谢!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能不能有个参照给我看看呢,指令的,麻烦你了
下载积分:+1(suifeng05) 真诚感谢!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