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如图中K2的下方再添加一个续行K3,把下面的K3改成K4怎么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程序太长了,,,自己生成

楼主:
我知道是太长自动生成的,那我要变成4行要怎么弄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随便输几个软元件,自动生成后,再删掉不要的软元件就OK了
我一直这么弄得。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捷径。
  • 下载积分:+5(wu32u2) 虽然麻烦了点,解决就行

网友A:
    你还要加。。。。那么应该是会生成一个 3  4   5   k3变k6
    或者自己做个m

网友C:
    静等高手解说简洁方法

网友D:
    直接复制粘贴一个一样命名的续行箭头,梯形图转换后自动变换。
  •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好贴好贴!
  • 三菱PLC、欧姆龙PLC、台达PLC、信捷PLC、各类触摸屏、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电话(微信)19951564598,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期待您的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