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编码器 问题

楼主(2016-03-16):
跪求 三菱plc如何区分编码器正反转?

网友A:
编码器就A和B相计数,假如将A相接在Y0,B相接在Y1
在程序中写出高速计数程序,计数值增大可能正转,反之可能反转,在于个人设置

网友B:
A B 相正交计数,A相超前B相90度电角度为加计数,A相滞后B相90度电角度为减计数
永远年轻

网友C:
1楼2楼正解

楼主:
plc怎样才知道这个数是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
相差90度,速度30khz plc运行速度达不到,不稳定。

网友D:
M8246--M8255,减计数为ON,加计数为OFF,监控特殊继电器,就知道正转反转。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謝各位大神解

网友F:
8位绝对值的怎么判断正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