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点有误动作,线路没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6-03-16):
昨晚我们车间同时有几台机器的输入点未操作开关,但是有输入和输出,检查线路和开关没问题,请问老师是什么关系影响的?谢谢!
真心实地

网友A:
检查一下开关 没问题就检查对应点的线
下载积分:+1(真心实地) 真诚感谢!

楼主:
查过没问题,我把开关上的线撤掉,换控制线都无效,但我查到配电房里的地线有接触不良,不知是否找到问题原因?
真心实地

网友B:
估计是受到干扰了吧,中间继电器什么的
下载积分:+1(真心实地) 真诚感谢!

网友C: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下载积分:+1(真心实地) 真诚感谢!

网友D:
干扰可能,还有要看一下程序输入输出的点位,还有就是换点位试试,也有可能是对应的点位内部有短路问题。
下载积分:+1(真心实地) 真诚感谢!
多多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过没问题,我把开关上的线撤掉,换控制线都无效,但我查到配电房里的地线有接触不良,不知是否找到问题原因?
可能因開關,線材,您這個有可能因為地線不良導致系統接地電位提高而回授到部品上誤動作.
排除地線問題後試試
下载积分:+1(真心实地) 真诚感谢!

网友F:
昨晚我们车间同时有几台机器的输入点未操作开关,但是有输入和输出,检查线路和开关没问题,请问老师是什么关系影响的?
干扰所致,不可能几台机器同时出故障

楼主:
各位老师和我分析差不多,现在一切正常。谢谢大家关照,我会继续努力的。
真心实地

网友A:
招个有问题的点,单独接个开关 远离下设备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干扰导致开关量误动作或者频繁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