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客户想要做模型模拟船或飞机的实际行驶状态(颠簸状态),这个颠簸状态的数据是通过传感器获得,模型是用六自由度模拟平台(六个伺服电缸)上装个模型船,问题是如何把传感器获得的数据传给模拟平台的控制器从而控制6个伺服电动缸?描述不清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谢谢~~~!

楼主:
模拟平台

网友A:
你这个结果就是上下运动吗?具体工作你没有解释清楚呀

楼主:
最终结果就是使上面那个平台像船一样摇晃,六个伺服电动缸在下面共同的不规则运动像海浪一样,这个不规则的运动客户已经传感器采集到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采集到的这个数据去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第2楼郭军伟于2016-03-16 16:25发表的 Re:海浪谱、飞行谱的六自由度模拟平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谁接触过请指教 .. :
你这个结果就是上下运动吗?具体工作你没有解释清楚呀

是上下运动的,由于平台是摇摆的,所以电动缸的速度和方向是变化的。

网友B: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4d影院。。4个轴。。比你少两个。。。这个控制不难。。。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位置更新时间。。也就是每秒需要定位的位置数量。。频率高脉冲定位是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第5楼hafatahaha于2016-03-16 23:01发表的 Re:海浪谱、飞行谱的六自由度模拟平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谁接触过请指教 .. :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4d影院。。4个轴。。比你少两个。。。这个控制不难。。。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位置更新时间。。也就是每秒需要定位的位置数量。。频率高脉冲定位是肯定不行的

是的,就是类似4D影院摇摆座椅这种,但那种运动规律是自己设计的,而这种要模拟实际的海浪,客户说海浪的运动规律他已经收集了,具体以怎么样的形式收集的不太懂~~~~~

网友C:
这个要写算法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类似4D影院摇摆座椅这种,但那种运动规律是自己设计的,而这种要模拟实际的海浪,客户说海浪的运动规律他已经收集了,具体以怎么样的形式收集的不太懂~~~~~

呵呵呵。。。。。这个轨迹我算不来的,,,,得有专门的软件算,,就是你客户所说的运动规律,,,通过通讯的方式不停的给你几个轴的位置,,你得到这些位置后就要去控制伺服运动了。。。问题就在这里。。。他每秒会给你多少个位置。。。要是多那就得要运动控制器才搞得来。。。。我上次做的一秒钟20个位置。。脉冲的plc根本做不了。。。

楼主:
引用第8楼houyuduo于2016-03-17 09:03发表的 Re:海浪谱、飞行谱的六自由度模拟平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谁接触过请指教 .. :
收集来的数据是一组,但现在要转换成控制信号来控制六个缸,是这意思吧?我同意7楼说法,需要一种算法进行转换!等候高手解答,也跟着学习学习!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收集来的是一组数据还是程序还是什么其他的形式我也不太清楚,肯定有高手知道。家园里的大神们确实厉害,我描述不清担心大家不理解呢!!!

楼主:
引用第9楼hafatahaha于2016-03-17 09:50发表的 Re:海浪谱、飞行谱的六自由度模拟平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谁接触过请指教 .. :

呵呵呵。。。。。这个轨迹我算不来的,,,,得有专门的软件算,,就是你客户所说的运动规律,,,通过通讯的方式不停的给你几个轴的位置,,你得到这些位置后就要去控制伺服运动了。。。问题就在这里。。。他每秒会给你多少个位置。。。要是多那就得要运动控制器才搞得来。。。。我上次做的一秒钟20个位置。。脉冲的plc根本做不了。。。

对的,就是用运动控制器控制的,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意见~~~~~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数据电脑那边已经处理好了。。我只拿来用。。你这个要算那就还正麻烦。。。1个三位坐标靠6个伺服缸算出来。。。。必须要写个东西专门算

网友B:
仔细想想,,,这个轨迹的计算,,才是重中之重啊,,,不单单是位置计算,,还要考虑到整个运动轨迹,,,越想月复杂,,楼主恐怕得专门找个做这些东西的专家啊教授啊什么的才行。。。。

楼主:
引用第12楼hafatahaha于2016-03-17 16:46发表的 Re:海浪谱、飞行谱的六自由度模拟平台的控制程序怎么编?谁接触过请指教 .. :
我以前做的数据电脑那边已经处理好了。。我只拿来用。。你这个要算那就还正麻烦。。。1个三位坐标靠6个伺服缸算出来。。。。必须要写个东西专门算

他这个数据也已经采集到了,就是不知道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才能拿给控制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