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16):
      小弟刚开始学欧姆龙的fins通讯,主机CP1H,带一个CIF01,用usb转rs232线连接电脑,用commix串口调试软件调试。
      刚开始的时候发送接收数据正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读取DM0里面数据忽然就读不出来了,我发送的数据是@00FA00000000000101860000000001,正常情况,返回的是@00FA00000000000101+结束码+数据,现在一直返回@00FA15。应该不是连接或者设置错误,因为我用0101读数据或者0102写数据都成功过。
      我在W324文件(fins指令指南)里面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的错误码,哪位前辈遇到过类似情况,能不能指点一下问题出现在哪?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
这么多人看了,没有一个人回答啊?!!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A(2016-07-26):
我现在用上位机写的写入数据,现在返回一直是@00FA1345*
我也正找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上位机写的写入数据,现在返回一直是@00FA1345*
我也正找问题呢.

你这个代码应该是FCS错误,检查一下后面那两位校验码。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串口调试程序让它按欧姆龙的规则自动生成校验码。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B:
usb转232数据线能连接上cp1h?   cif01不是标准的232吧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